[其他]
HKC S9819

楼主(2016-01-05):
进接到同行一个HKC S9819显示器,问题:插电后指示灯 蓝色 没有无信号显示框,经检测电路正常,改了个高压板还是没好,请问是哪里的毛病谁遇见过,是程序的原因吗 还没刷程序和检测主控板

网友:
求大神们指点 指点 现在脑子一片混乱

网友A:
为什么要改高压板,驱动板没有工作也是不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改高压板,驱动板没有工作也是不亮呀

网上查的,驱动板检测哪里???

网友:
驱动板正常工作还考虑高压板

网友:
电源板不行

网友:
电源板不行的话 会导致待载差也有这种情况  驱动板信号丢了 也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