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55费劲周折的苦逼维修

楼主(2016-01-05):
机器型号:三星p55
机器故障:客户说是不加电
版号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吧。。。
今天刚上班 ,就接到楼上美女,送来的一台机器,说的是不加电,于是简单的检测一下打发走了她,开始细细的排查顾障发现,故障和美女说的完全不一样。经过测试是加电无显,,于是三下五除二,把机器拆开了,,刚开始,待机电流是0.13A感觉,是不是电流有点大了。去掉电池,可调电源显示电流为1.36A。按正常的应该到了亮机电流了,,于是,老是感觉好像还是不对,感觉又像暗屏。。于是又把屏拆了,去掉原来的高压条,换上测试的,反反复复测试了很多次。各种外接灯管。各种方法都试了一遍发现,这样的多想往往是、往错误。方向发展。。于是又把目标,转移到了显卡上,仔细一看,,显卡。貌似是才换过不久的新的,于是拿风枪简单的,吹了一下,,开机试了一下。亮机了,于是取下显卡小板,,上BGA进行加焊,,,,。一段时间后。于是上机测试果断亮机。,这是秒机的节奏么。。。都服了自己了哎苦逼的维修

网友:
楼主你的手法运用导致的你绕  暗屏可以用开关机看屏幕或者用强光照射应该就辨别出来了

网友:
一看是美女就手忙脚乱了,不过最后还是修好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