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 s2不复位

楼主(2016-01-05):
ga-g41mt s2
故障:无复位
此板一个月前曾修过cpu供电芯片isl6312,接过手直接测cpu供电1V多正常,测pci-e 13,14输出却1.7V(正常应为0.4V),pci b16为3.3V(正常应为1.6左右),晶振两脚为1.7v,3,3v(压差过大),跑到同行要一块一样的废板,更换rtm875t-587故障修复!此IC能用9LPRS587AGLF代换

网友A:
技嘉g31.g41板时钟坏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g31.g41板时钟坏的多啊

确实是!这板接到有些失望!

网友B:
好经验,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时钟芯片故障多

网友C:
rtm875t-587我很多版都爱坏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经验,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时钟芯片故障多

一下坏了时钟芯片,手工费都难补,好在废料免费要了一块

网友D:
谢谢分享  现在才知道这时钟可以代换

网友E:
修板   都得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现在才知道这时钟可以代换

rt875t-511也可以9lprs511代,可以注意它们的固定代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rtm875t-587我很多版都爱坏这个

时钟坏了有的是南桥虚焊坏的!修时钟芯片心里总有些疙瘩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板   都得靠经验

熟能生巧,以前修478没图纸,没点位,就瞎摸着,没现在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好经验,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时钟芯片故障多

这个芯片很难找吗?看来楼主又欠了同行一个人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很难找吗?看来楼主又欠了同行一个人情啊

时钟芯片代换不一定要相同型号的只要信号引脚定义大致相同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很难找吗?看来楼主又欠了同行一个人情啊

修好了这坏了那,不欠人情也不行!

网友:
诊断卡应该换一个了,代码都跑不完

网友H:
两次了都是这个时钟芯片坏,电压也和楼主的一样,我不幸运,料板上没有,就放弃了,台板30元的维修费,就这样了。这个时钟芯片坏是通病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中。。没有相似的板,我这不好弄。。

网友I:
下次迅维有的东西别发上来,你这样 分就没的赚

网友:
一般时钟信号电压偏高都是芯片坏得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下次迅维有的东西别发上来,你这样 分就没的赚

问下版主管理面板那个密码是多少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问下版主管理面板那个密码是多少

工程师你成版主了啊 哪个版块的,,密码就是你自己登陆的密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工程师你成版主了啊 哪个版块的,,密码就是你自己登陆的密码

可是输入无效密码都是对的无语跟你一个版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输入无效密码都是对的无语跟你一个版块

先修改下自己现在密码 再登陆

网友J:
晶振压差过大,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晶振压差过大,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这里是相差1.6V,正常压差推测在零点3到零点4伏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是相差1.6V,正常压差推测在零点3到零点4伏之间。

多谢解释

网友:
时钟的代换具体还得看芯片脚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下次迅维有的东西别发上来,你这样 分就没的赚

知道了版主!对了私人问你一个问题相亲可否顺利!表示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两次了都是这个时钟芯片坏,电压也和楼主的一样,我不幸运,料板上没有,就放弃了,台板30元的维修费,就这 ...

有时候想40块扣掉运费扣掉成本两样下来成本是20多块,压根就是修毛!不过有时候检死鱼那不计成本,算了还是修吧!有好有坏

网友:
太深奥;了   学习了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块跟你的型号是一样的复位灯闪换了时钟芯片就好了,587的时钟本来就爱坏

网友K:
一般时钟芯片坏的不是很多,看来技嘉的板子真得注意一下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般时钟芯片坏的不是很多,看来技嘉的板子真得注意一下这个通病

还有cpu不出供电6312!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钟坏了有的是南桥虚焊坏的!修时钟芯片心里总有些疙瘩

得靠技术    加图纸

网友L:
最近修了几块板也都是RTM875T坏了 这个芯片太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近修了几块板也都是RTM875T坏了 这个芯片太容易坏了

高发IC,以前G31也是有一样!

网友:
受教了,有修这种时钟的,料板没有就放弃了,修一块才30元。。。

网友:
经常修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