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1-05):
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的解决办法

  目前使用的绝大多数移动硬盘都是USB接口的,属于即插即用类型,与U盘类似。人们经常使用USB设备也都可能会遇到无法识别移动设备的情况,导致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这个时候采用排除法来解决,需要去判断到底是电脑系统的问题还是移动硬盘本身的问题?

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图1)

  当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时,我们可以通过右击“计算机”,从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管理”项。

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图2)

  接着将打开“计算机管理”界面,展开“设置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找到被禁用的“大容量存储设置”,右击选择“启用”即可。

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图3)

  如果以上方法仍然不能解决移动硬盘显示盘符的问题,则可以切换到“磁盘管理”选项卡,右击无法正常显示盘符的分区,从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更改驱动器号和路径”项。

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图4)

  接着从打开的“更改驱动器号和路径”窗口中,选中无法还显示的盘符,点击“更改”按钮。

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图5)

  同时在弹出的更改设置界面中,通过点击“磁盘盘符”下拉列表,从中选择新的未被使用的盘符,点击“确定”即可完成设置。

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图6)

  此时如图弹出如图所示的窗口,则表示移动硬盘可以正常显示磁盘盘符啦。

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图7)

  当然,也有可能导致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的原因是USB接口被禁用所造成的。针对此类情况,建议大家在百度中搜索“大势至USB管理系统”来解决问题。

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图8)

  安装程序后将处于后台运行状态,可以通过按键盘组合键“Alt+F2”唤醒程序主界面。在此界面中勾选“恢复USB存储设置、手机或蓝牙等设置的正常使用”项。

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图9)

  当然,在此我们也可以设置特定移动硬盘的使用,只需要勾选“只允许特定USB存储设备(如U盘,移动硬盘)”项,点击’添加特定U盘“按钮。

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图10)

  同时在打开的”添加特定U盘使用“界面,中,选中已插入电脑的移动硬盘,点击”选中“按钮,将其添加到”允许列表“中,点击‘关闭”按钮即可。

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图11)

  以上就是移动硬盘不显示盘符的解决办法了,希望在你需要的时候可以帮助你!!

网友:
给力,太给力了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学习拉的是是非非顺丰s

网友:
raw的也有可能,分配盘符啥的根本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