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1-05):
华硕A43S  板号K43SD代价0.018不触发,拆机测量无待机3V 5V。待机芯片开启EN1没有,凭经验的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
测试EC待机条件,+3VA_EC都没有 - -!

直接找点位,   3脚有5V   1脚 4脚无电压。 直接一坨锡把旁边的电阻连上。 4脚3.3漂亮的出来了,触发亮机收钱。

网友:
给楼主秒杀了。。太神速

网友:
不错,秒杀高手啊

网友:
华硕这么电阻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A:
修机确实很神速  秒杀的节奏  可是 问题来了   你的一坨 锡  我就真没有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机确实很神速  秒杀的节奏  可是 问题来了   你的一坨 锡  我就真没有看到

看EC左边的五脚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EC左边的五脚管子

我是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确实很神速  秒杀的节奏  可是 问题来了   你的一坨 锡  我就真没有看到

放大了看5脚芯片旁边不是有一坨锡吗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图纸呢?这是哪个电压啊?

网友:
汗 你跳跃也是够快的

网友:
你这个是哪的电压  也不说下  有几个能看懂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秒杀了

网友:
楼主真强啊   秒杀 呵呵  ASUS 这个机器也算通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