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v360掉电

楼主(2016-01-05):
进bios PE都不会掉电,唯独进系统会掉电,掉电时间不等,有时能进到系统,有时到系统LOGO闪几下就掉电。有一次是刷完EC 和南桥 BIOS 后进到系统里了,30分钟左右就掉电了,之后就进不去系统了,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先加焊南桥试一试或换南桥,进系统掉进动芯片一般从南桥开始

网友:
没有规律掉电怎么修
老师说说思路

网友A:
装系统掉电吗    先装个系统吧

网友:
显卡芯片也不能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系统掉电吗    先装个系统吧

PE装系统不掉电,装完重启 拔掉U盘解压过程中就会掉电,已经换过硬盘重装还是会掉电,这台电脑原本是拿过来清理灰尘的,拆机清理好装起来后,就产生后面的情况。

网友:
感觉 是铁壳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有铁壳子先换掉再换换cpu

网友:
入系统掉电  加焊下南桥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看看BIOS,不行再动桥。

网友:
供电有问题吧,仔细查查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不稳定

网友:
CPU供电那块查查

网友:
是不是铁MOS管的问题

网友(2019-11-30):
这个有没有铁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