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

楼主(2016-01-05):
5S屏幕摔碎了 打开换屏结果不显示 再装上他的正常怎么回事

网友:
排线没扣好或松掉了,建议你咨询问题的时候吧标题写清楚一些,方便会员帮你解答

网友:
是完全没显示吗?还是有图标后就步显示了。如果装好了,你同时按住开机和HOME键,看能不能出现苹果图标。出现苹果图标就松开。看看行吗

网友:
要么就是你的屏是坏的,或者排线接口没接扣好。

网友:
液晶屏重新安装下!

网友:
确定屏是好的再看看主板上有没有掉件或者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