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4 版号6050a2545601有背光不显示

楼主(2016-01-05):
hp m4 版号6050a2545601有背光不显示,有没有修到过这样的,什么问题。换过屏,屏线也换过,还是一样,,在系统下外接可以显示,,没有图纸。。。

网友:
看看19V有没有出来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啊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显卡热一下先  显卡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外接能正常使用么?如果使用正常话就先查LCDVCC,如果外接用花屏死机什么的就是显卡芯片,显存这一块了。

网友:
显卡呗  加焊

网友:
供电都有的话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