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集显开机掉电

楼主(2016-01-05):
今天一MM拿个机子过来说机子不开机了  (MM挺漂亮)  插电源开机0.6掉电重启  反复 叫MM留机开单走人子了  迅速拆机 无腐蚀无明显烧坏    搜搜论坛发现有同样故障很多都没有解决 有说是BIOS 又说是CPU供电芯片 按照我的思路 这机子单桥HM65 而且桥没散热  刷了BISO 换了CPU供电芯片不行  直接换桥OK  希望有同行遇到的可以迅速秒杀

网友:
楼主就桥没先加焊就换掉啊?   厉害!

网友A:
现在修机子都这么任性吗  动不动就干桥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靠积累

网友:
我这是个G4
    hm65的桥    没敢换 哎 ~

网友:
这也行 没散热 故障原因~~经验维修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
HM65的桥也是坏得不少的。换个试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机子都这么任性吗  动不动就干桥

现在的机器,干桥的一般都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机器,干桥的一般都修不好

我们就悄悄的不知声 让他们干去吧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先焊 焊了   不稳地或者不好才换   我们的原则是0成本维修

网友:
这样啊 我换桥的手气不好 老换不好

网友:
啥条件都没查就直接干桥了吗?起码得看看电压啥的正常不把。确实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