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MS2332,请问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6-01-05):
拿来我这配电源,插上就冒烟了,经查有一个芯片烧穿了,上面写的是YS12  B24A (4有点看不清,感觉是4)

某宝查询无果,吹下来就能正常开机,应该是保护二极管,请问用什么型号的能替换呢?

网友:
没图纸吗,,看看图纸。。

网友A:
这个是有大小的  拆料板的吧   THINK的就很好用是90W的

网友:
齐纳二极管

网友:
是稳压的吗?还是保护的啊?我还是比较小白的,能说个代替的具体型号吗?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有大小的  拆料板的吧   THINK的就很好用是90W的

我之前是学徒,店是新开的。还木有料板

网友B:
应急用的话可以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急用的话可以取掉。

客户的电脑啊,不是应急用,想修好

网友C:
客户的机器是不是原来这个地方本来就烧了 开不了机   他以为电源坏了  来配电源  你给他弄好 收费吗?

网友:
随便料板找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的机器是不是原来这个地方本来就烧了 开不了机   他以为电源坏了  来配电源  你给他弄好 收费吗?

必然收费啊

网友D:
楼主提供板号和位置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提供板号和位置号

位置号是D23,版号好像是60.4NI01.002 A02

网友:
不是这个啊,我这个是听老的笔记本了,不是I5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提供板号和位置号

D开头的是二极管,板号没找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D开头的是二极管,板号没找对

是稳压二极管吗?耐压值是多少啊 ?

206A8A3ACBD6是不是这个版号?

网友E:
这个是防插反,就是电源正负错了。耐压高于36V就可以了。其实你找个体积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开头的是二极管,板号没找对

找到了,E89382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防插反,就是电源正负错了。耐压高于36V就可以了。其实你找个体积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你,我去淘宝多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