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37版号 LA-9981P

楼主(2016-01-05):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13,芯片1225C,发烫。换后待机0.01跳一下变0.00,按开机键没反应,开关没问题。是不是其他地方还有毛病。。。。
芯片

网友:
看图分析故障,机开不了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
找图纸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还以为是发布的图纸呢

网友:
待机为0,没出来吗?看看待机芯片条件满足不。有的要按开关才有 3 5V

网友:
没换待机芯片前 短路 换了 没待机了 芯片没换好吧 或者是碰掉东西了 仔细 仔细 再仔细

网友:
还完之后插电待机0.01或0.02闪一下就变成0.00了。按开关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