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j1t加电两秒自断

楼主(2016-01-05):
如题   SNOY PCG-5J1T  版号DAGD1AMB8C0 MBX-177A REV:C    按开机键 电流到0.8左右自动掉电。换CPU 内存试过  一个B样 没找到BIOS 不知道哪里有。~,~    3V 5V正常,谁有BIOS 贡献一个撒,  不然我就去干IO!

网友A:
这个BIOS应该坛子里面就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应该坛子里面就有吧

没找到。  难道我眼瞎了????

网友B:
http://so.chinafix.com/?kw=D1AMB8C0这里不是有吗,学会搜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so.chinafix.com/?kw=D1AMB8C0这里不是有吗,学会搜索。

别骗我,正在下载。  不过 cr22 cr23的 BIOS  这能用?我读书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骗我,正在下载。  不过 cr22 cr23的 BIOS  这能用?我读书少

板号一样的话基本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D:
你把本机BIOS发给我,我合成试试3349551994@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号一样的话基本是可以通用的。

额,学着了,  然后我想说,刷完还是一个样 开机两秒自动掉电,  然后电压量着正常(不然我也不会刷BIOS),除了IO  我不知道该干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本机BIOS发给我,我合成试试

额,谢谢你。 我感觉不太像BIOS问题,刷BIOS是因为实在没的干了,刷着碰运气。

网友:
那就上波抓抓看

网友:
电压全出来了 ?

网友:
又量了一遍   全有了。

网友:
电压有了  复位呢  有没   抓波看看跑没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