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B85-HD3主板不触发维修1例

楼主(2016-01-05):
现象:主板不触发
不触发,(技嘉主板不上U是可以触发的)直接检测电压是否对的,待机电压是不是正常。

量待机电压发现5VDUAL没有电压,位标Q43无5V输出导致不触发。
主板搜索过,没有图纸,只能跟线,这个Q43控制脚,有个待机5V的上拉电阻,我直接拆掉上拉电阻,可以产生5VDUAL,可以触发,并可以亮机。上图看看,红圈中的电阻拆掉,可以正常触发亮机。

但是不能就这样完事,得找到问题根源。
为什么不能完事,待机的5VDUAL是直接通内存供电的上管的,如果就这样了事,进系统就知道现象了。
这里有Q43和Q41这2个MOS管,Q43的工作电压是待机5V,Q41的工作电压是主板5V供电,技嘉主板设计成这2个MOS,待机时候功率要求不高,让Q43工作产生5VDUAL,但是正常触发以后,Q43是不输出的,触发以后是由Q41输出5V供给内存供电上管。确保工作是所需要的功率。
瞎扯了一堆,表达能力不好,估计大多数人都不看不懂,大家就喷我了,读书的时候都去打恐龙了。
继续寻找问题根源,没图纸,只能继续跟线,半个小时过去了,线终于跑到了源头,居然是直接进I/O的46脚,不管那么多了,直接换掉IT8620E。
问题解决,

后来论坛下了I/O芯片一样的图纸,这个信号是5VAUX_SW。

 会员1537629300鑫豆2024-2-1 23:19

网友:
哪位朋友有这主板图纸,发出来分享下,谢谢了!!!

网友A:
跑线路厉害,我遇到没图的头都大了,是EC拉低了还是没发出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厉害,我遇到没图的头都大了,是EC拉低了还是没发出信号?

在插上20PIN电源后,46脚要为低电平,那样Q43才能工作输出5VDUAL。
我这板是插上就出高电平,应该是I/O内部门电路问题导致。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厉害,我遇到没图的头都大了,是EC拉低了还是没发出信号?

应该是没有发出控制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插上20PIN电源后,46脚要为低电平,那样Q43才能工作输出5VDUAL。
我这板是插上就出高电平,应该是I/O ...

可以理解成io46脚内部电路工作没有接地在主板触发时候

网友D:
5VDUAL  dual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这跑线 的经验很牛X啊   不紧不慢的找到了

网友:
跑线的高手   求告诉经验啊   每次板子的反面跟正面测 我就找不到方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VDUAL  dual是什么意思

DUAL   双    双路的意思   5VDUAL  双路5V的意思   电路中该MOS管的一端是5V输入 另一端是5V输出  而输入端在待机时是5VSB输入   开机后是+5V输入  是双路切换输入   所以叫双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DUAL   双    双路的意思   5VDUAL  双路5V的意思   电路中该MOS管的一端是5V输入 另一端是5V输出  而输 ...

分析的彻底,我知道这回事,但不会表达

网友F:
楼主以前在技嘉工厂杀通病吗,呵呵

网友:
电脑神修的板都好新啊   跟着可以学到东西

网友G:
还没修到这种新板,不知道5VDUAL在哪里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没修到这种新板,不知道5VDUAL在哪里测量?

这里推测是在Q43 S级可以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以前在技嘉工厂杀通病吗,呵呵

我以前在昂达售后混的,现在出来单干了,接技嘉的串货维修业务。这些经验都是修出来的。

网友:
楼主这跑线功夫不是一天两天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在昂达售后混的,现在出来单干了,接技嘉的串货维修业务。这些经验都是修出来的。

昂达的售后有图纸给你修的吗?怎么市面上都没有看见昂达的图纸,也难怪我不出昂达的主板,保修不行,自己想修又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在昂达售后混的,现在出来单干了,接技嘉的串货维修业务。这些经验都是修出来的。

难怪技术这么牛、、、

网友:
後面的I5、I7 是不一定要裝cpu 才能觸發? 還是要看晶片組.

网友I:
我也有一块一样板,差不多故障,我是参考电路以下 q41是n沟,q43是p沟,原理是这样当待机时由io46脚发出5vaux_sw是低电平给q43使导通,当开机时发出5vaux_sw高电平给q43截止,同时5vaux_sw控制q50的e极为低电平,q49截止,所以q41导通。。。双路供电修了很多。。

网友:
楼主跑线路可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昂达的售后有图纸给你修的吗?怎么市面上都没有看见昂达的图纸,也难怪我不出昂达的主板,保修不行,自己 ...

在总部时有少量的图纸,只能查阅,后来去分布就没有图纸了。都是查到啥问题就跑线跟线。
记得我最有体会的是修那个GF芯片的主板,自己跟线画了电压控制的图纸,教徒弟学修板,现在徒弟比我还牛XX了,毕竟师傅的三板斧都教了徒弟。

网友:
有Q41和Q43方面的图纸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网友:
新的板子都修越來越細. 沒圖紙跑線路真的很難.

网友J:
”为什么不能完事,待机的5VDUAL是直接通内存供电的上管的,如果就这样了事,进系统就知道现象了。“我想知道现象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不能完事,待机的5VDUAL是直接通内存供电的上管的,如果就这样了事,进系统就知道现象了。“我想知 ...

内存的供电功率达不到,会出现些啥现象,进了系统就知道了。死机不进系统蓝屏或者直接烧电源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K:
那样的IO也不咋好换吧,看你焊接的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样的IO也不咋好换吧,看你焊接的挺好的

我都是习惯风枪吹的,我很少用洛铁焊芯片。风枪吹的快

网友L:
这个板子应该还有保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板子应该还有保修吧?

是的,我专门修当地技嘉串货主板,给我修他们的返修周期短。

网友:
你们都是老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一块一样板,差不多故障,我是参考电路以下q41是n沟,q43是p沟,原理是这样当待机时由io46脚发出5vau ...

多谢讲解,这样就明白了

网友:
技术牛X呀,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不愧是电脑神

网友:
呵呵供电是根本

网友:
维修大神啊,没图纸跑线特别是这种黑板,跑线跑到眼花,太累了,黑板反光反的头晕,不过能接到技嘉的串货售后不简单,技术是第一位的,

网友M:
学习了,原来B85不用上U也可以点亮的!!那原来那个小电阻怎么处理了?是换了IO再焊回去还是不要了那电阻?Q43和Q41的电路怎么画?5V的待机电压是哪个管子啊能标出来吗?

网友:
这就是技嘉惯用的双路供电啊

网友:
楼主这跑线 的经验很牛X

网友:
这都修B85了!没图纸跑线路的太厉害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可以理解成io46脚内部电路工作没有接地在主板触发时候

插上20PIN,IO的46输出低,Q43 P沟道导通产生5VDUAL.
那么,IO的46脚是IO得到待机供电,才输出输电平吗?应该
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供电功率达不到,会出现些啥现象,进了系统就知道了。死机不进系统蓝屏或者直接烧电源都有可能发生 ...

内存上管输入端供电输入一般是5V提供,如果是直接由5VSB提供的话,推测管子和电源5VSB输出线工作会直接发烫,严重会引起烧电源相当于5VSB电压组处于过流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一块一样板,差不多故障,我是参考电路以下q41是n沟,q43是p沟,原理是这样当待机时由io46脚发出5vau ...

5VAUX SW信号在主板开机时候推测为高电平状态,这里是控制Q50 B级,而不是E级。

网友:
台式机跑线路 厉害啊   我跑都跑不了   对主板不是很熟悉饿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原来B85不用上U也可以点亮的!!那原来那个小电阻怎么处理了?是换了IO再焊回去还是不要了那电阻? ...

那个小电阻推测是楼主换完IO芯片再焊接回去的,如果没有焊接的话,Q43在主板开机触发时候,也会一直保持低电平导通状态,即5V和5VSB两组电压工作就会出现互相影响串路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N:
插上20PIN,IO的46输出低,Q43 P沟道导通产生5VDUAL.
那么,IO的46脚是IO得到待机供电,才输出输电平吗?应该 ...

是的,IO必须要得到待机供电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内存上管输入端供电输入一般是5V提供,如果是直接由5VSB提供的话,推测管子和电源5VSB输出线工作会直接发 ...

恩现在我明白了,紫线是5VSB供电,这个点是待机电压。如果做主供电肯定是拖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恩现在我明白了,紫线是5VSB供电,这个点是待机电压。如果做主供电肯定是拖不动

是的,一般mos管处于欠流工作状态本身工作也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一块一样板,差不多故障,我是参考电路以下q41是n沟,q43是p沟,原理是这样当待机时由io46脚发出5vau ...

这里io损坏也会导致p和n沟道mos管在主板开机触发和待机期间不能正常进行流轮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交替变化工作

网友:
你们手里的,配件怎么那么全。想还I/O就换。真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一块一样板,差不多故障,我是参考电路以下q41是n沟,q43是p沟,原理是这样当待机时由io46脚发出5vau ...

c层主这个图纸发一个呗

网友:
B85没玩过,元件好象又小了很多

网友:
思路很重要, 成功率大

网友:
技嘉惯用的双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小电阻推测是楼主换完IO芯片再焊接回去的,如果没有焊接的话,Q43在主板开机触发时候,也会一直保持 ...

串路会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
通病,我也有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
正好需要,学飞了。

网友:
跑线路也是蛮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