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开机掉电

楼主(2016-01-05):
开机有时候可以进去系统,有时候开机显示LOGO掉电。每次掉电后电源指示灯不亮,重新插下电源才可以再次开机,然后再次掉电。待机的时候5V和3,3V正常,开机后3.3V和5V也正常,其他电压也没问题。但掉电后3.3V和5V变成1.5V和1.37V。而且TPS51221的23脚20V也变成13.7V。求思路中

网友:
没人遇到过吗?有思路的给说说吧

网友A:
故障还是这个电路中,有不稳定的阻容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还是这个电路中,有不稳定的阻容原件

也就是说VINT20的电压电路中有电阻或电容出问题?

网友B:
查供公点,掉电后查下VCC3S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供公点,掉电后查下VCC3SW

掉电后查了下VCC3SW是3,3V,待机的时候3.3v。

网友:
先测下所有电感看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一个可鞥是滤波,另一个是bois

网友:
从公共点开始查  23脚的电压公共点过来的

网友:
估计是微短吧,

网友:
又让机器掉电了一次。这次的电压值跟之前的又不一样了。

网友:
隔离 电压不够。

网友C:
电压不够值的是哪边?该维修哪边?请多多指示

网友:
修 隔离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够值的是哪边?该维修哪边?请多多指示

修 隔离短路啊,

网友:
怎么判断BD4176KVT是好的坏的

网友:
我测试的37#是20V,42#是3.3V,45#是5.0V,61#是3.3V,33#和34#是1.8V.36#是24.9V,46#是3.3V,

网友:
联想的x200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