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CARBON-板号11246-1 LGS-1验证OK

楼主(2016-01-05):
X1 CARBON-板号11246-1 LGS-1验证OK

X1 CARBON-11246-1验证OK.zip

百分百验证OK

网友A:
刷来可以亮机就是开机有点慢好费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来可以亮机就是开机有点慢好费解啊

这种机器,刷了8M的bios都要自己修改ME才不会出现开机显示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刷了8M的bios都要自己修改ME才不会出现开机显示慢。

哦哦!什么事ME固件啊

网友(2016-08-29):
引用 网友A:
刷来可以亮机就是开机有点慢好费解啊

大神    请教刷me的方法呀

网友(2021-10-01):
OK 亮机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