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组装屏 hm215wu3 白屏 慢慢显示 有横线

楼主(2016-01-05):
tab  VGH 电压低所致。直接上图。

mst6m19 d2215.bin.rar

数据在此

网友A:
结果就修好了?  哪里问题?

网友B:
VGH爱坏,前两天修了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H爱坏,前两天修了一台。

请问如何恢复VGH电压?,是电容造成的吗?

网友:
照你的方法修好一块屏 谢谢分享。

网友:
有设计缺陷的屏  可以多收点钱

网友(2017-06-30):
高压坏了,LZ这么牛呀,这种线都可以搞

网友:
以前修过一张京东方的 TAB上VGH飞线的

网友:
我的还是不行

网友:
高手,楼主修屏的技术是那里学的,屏电路一直是块心病

网友:
看到了楼主的介绍,我觉得可以把堆在库房的问题屏拿出来试试了,以前都是判断的屏坏,不修的。

网友:
高手啊,楼主是专业修屏的吗?我一般遇到屏故障的,都给客户说修不好报废。

网友:
我也修过 是联想18.5寸的显示器 容易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怎么又要下载啊,是数据坏了吗?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修复的,怎么把电压修起来的

网友:
这个厂家的屏出现这个故障,真是通病了。如果是别的厂家的屏,也就搞不了了

网友:
是断线么 VGH 飞线好的么

网友:
VGH是27V吗,断线了,有在论坛上看过飞线修过几台联想18.5寸的屏

网友:
HKC液晶显示器屏 HM215WU3-100 花屏飞线位置(屏电路VGH 26v电压飞线至屏左侧上软排线最下一个检测点(要刮开绿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果就修好了? 哪里问题?
侧面的COF vgh电压低,当然飞线搞定了,楼主已经给出数据了,剩下的小意思了

网友(2017-12-05):
最近运气不好,修到几块都是VHL,vgH电压不正常的,芯片也换了很多了,就是修不出来。郁闷的很啊。

网友:
谁知道有没产生VGHVGLVCOM这些电压的通用板,如果有哪里有卖????支支招

网友:
有数据好找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