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BGA时。主板上的焊盘是如何脱干净的 才能防治掉点

楼主(2016-01-05):
做
了几次BGA 最头疼的是主板上的焊盘 大家是如何拖干净的。我想用吸锡线拖 。又怕拖成掉点!求助大家。到底能不能用吸锡线呢。
笔记本
的主板都比较薄,如果拖才能好点
笔记本

网友:
。。。不用吸锡线用什么拖?有铅上一遍,加焊膏,拖。。。

网友:
用有铅锡线在焊盘上刮一遍,在用吸锡线拖,拖的时候慢点,不要强拖,多用废板联系下就好了。

网友:
用吸锡线没问题的

网友:
多练习吧 烙铁温度可以适当的调高一点 掉点是因为吸锡线化锡不均匀 有的点直接让你拉下来了

网友:
是不是烙铁不太好。会卡住啊 一般很简单的

网友:
我都是用吸锡线拖啊 没掉点过 多练就好了

网友:
温度调好,热了就可以拖,卡住了,不要强行拖就好

网友:
用吸鍚線可以但要多加上些銲膏再拖

网友:
芯片取下来后 在焊盘上涂点焊膏 然后烙铁加点有铅锡 先拖一遍 然后再用吸锡线拖

网友:
用老铁,,上面有点,不用吸锡线,,那个最容易掉漆了,

网友:
掉点基本都是空点

网友:
掉的基本都是空的,关键下的时候注意,焊盘我用拖线拖干净。。。

网友:
我们这里做桥,从来不用吸锡线,拖平了就直接上,从来没有问题!

网友:
用铬铁加锡拖干净,再用吸锡线再拖一次就好了。

网友:
加点有铅的焊锡丝 在涂点焊膏,用烙铁拖几遍,在用吸锡线吸平,楼主新手吧,可以加我微信共同研究 18045331200

网友:
怕掉点可以一边使用风枪加热一边拖。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力过了,一般不会掉点,如果不行加点膏慢慢拖

网友:
温度不够用风枪稍微加热,一般是BGA焊台下来,趁着板子没有完全凉透,马上用吸锡线走一遍

网友:
有时候是BGA的温度不够,取得早了,就直接掉点了,不过大多是掉的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