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进水腐蚀,不出CPU供电,蛋疼维修,另【迅维】买的示波器

楼主(2016-01-05):
在【迅维】买了示波器,还没有怎么用过,今天就拿出来漏漏脸(主要是快没有下载分了)
①板子到手,先检查外观,这外观真心不敢恭维
全图:

腐蚀1:

腐蚀2

腐蚀3

腐蚀4

腐蚀5

缺件1
还有好几张就不上传了。

当时心情就像天气一样,像雨像雾又像风,心里别提多烦。但是再烦也要搞啊,毕竟像自己这样的新手,差的就是经验。
处理好外观。
②因为是腐蚀的主板,要特别的细心。每个电感的阻值(包括上管),每个转换管的阻值都要测一遍------------------------阻值一切正常
当时心里那个乐的。哎呀,有希望,犹如,人生第二春(咳咳~你们别想歪了)
③上电
电流0.75V
(看到没,【迅维】示波器就在旁边,嘻嘻)
所有电压,除CPU,显卡外,其余全部出来
问题出来了:
不出CPU,显卡供电,第一想到的肯定是BIOS。一个字,刷
结果涛声依旧。那就只有慢慢查了。
打开图纸,找到他。
哟,居然是95831,好熟悉                                     的名字。

管得他熟不熟,供电,开启条件必须嘀。
供电正常。开启就不正常了

PR64 EC一边有3V,另外一边只有1V多一点

用表笔确认一遍,结果依然。
第一想到的肯定是拉低了,根据图纸信息,PR64到95831中间有个滤波小电容。因为考虑到时进水机器,也不敢确定是不是好的,所以就············干掉咯
结果还是依旧,芯片换一个。
仔细一看95831B  手上只有95831 也不知道能不能通用。上论坛看看,有个案例是用95831b代替95831
管他呢。装上去后,还是涛声依旧,难道不能通用 ??
去掉24脚的电阻(在论坛上面看到的,好像是能出CPU供电)还是涛声依旧啊!!
那就只有继续查了(刚买的示波器,就要用用,抓抓波啥的)。
SVID  哪个脚忘记了

·····································郁闷中,想不通··························································

突然师傅问了一句“你U是不是好的”,“坏的”脱口而出(因为本来就是坏的),“那怎么搞得出来,给试试这块”
(因为是暂时测试,显卡没有加扇热块)

④上内存。
202脚 200脚
嗯,有波
(是正常的那种波形,但是抓不出来,个人技术原因)
LPC也要看看
(很多跳变,不知道为什么抓不出来,个人技术原因)
最后量一下PR64 ,两边电压一致。(这里就没有拍照,因为急着拿去测试)
亮机照片来一张
(在师傅的位子上面拍的)
来一张师傅的示波器

黄色:CH1
蓝色:CH2
CH1:SVID
CH2:CPU供电电感,滤波电容那端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那个黄色的凸起来的那坨,就是CPU的识别信号吗??

网友:
进水的很少BIOS坏,没事去刷他干嘛

网友:
写的 乱七八糟

网友:
ch1通道抓的svid有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7754-1-1.html

网友:
最好维修搞简单让人家看这么多发来

网友A:
上图是SVID的波形 的抓波设置操作可能不对

网友B:
最后因为什么??CPU坏了??

网友:
其实进水机有些很好修 有些真是很难修 不过楼主修好了就可以收钱了

网友:
看了你的贴!说板子进了那么多水!最后一查...是CPU芯片开启有问题?还是芯片坏了?...总之你是太幸运了

网友:
没写清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因为什么??CPU坏了??

我也没看明白到底换没换cpu啊,楼主解答一下

网友:
说了一通,最后U 有问题  这语文

网友:
进水机,都是各种腐蚀,断线,掉件等都是坑,特别要仔细了啊

网友D:
上坏的cpu 是不是怕电路有问题,,把好的cpu给烧了啊

网友:
确实写的比较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是SVID的波形 的抓波设置操作可能不对

要怎么设置啊,买示波器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PDF,我是按照上面的方法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看明白到底换没换cpu啊,楼主解答一下

确实,是CPU坏了,最后转了一个大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坏的cpu 是不是怕电路有问题,,把好的cpu给烧了啊

忘记上的U是坏的了

网友:
还不会用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