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0进系统几分钟后键盘触摸都不能用

楼主(2016-01-05):
一台s400开机进系统几分钟后键盘触摸板都不能用,于是刷了ec的bios不亮机了 是不是要两个一起刷啊

网友:
应该是刷的不对

网友:
要用同样的芯片刷。

网友:
再换个ecBIOS试试吧 可能刷的不对吧  有的需要2个一起刷

网友:
那你就把EC跟桥都刷上看看

网友:
你先两个都刷了试试嘛    有些是这样的

网友:
两个BIOS的,要两个一起刷

网友:
你再把备份的刷回去看看呢   你不会没备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