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0待机0.04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1-05):
此机器有线性3  5v没有待机3  5v  看到是d95280  换了待机芯片后亮机

网友:
简单粗暴,成功秒杀

网友:
要是有 问什么更换待机芯片的分析就好了

网友:
这个芯片不便宜吧,主要是买的假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

网友:
这明显的秒杀啊,修这样的机器就是舒服

网友:
楼主捡到死鱼了

网友:
这芯片一片20元,好贵

网友:
简单明了  秒杀   让我等情何以堪

网友:
e420和e520通病了

网友:
这是通病了,这D95280换过不少,现在看到这机器没3 5 V都是先换了芯片,不行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