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上电0.3维修

楼主(2016-01-05):
联想G465C上电0.3维修,同行送来一个笔记本,信号是联想G465C,版号:BM5016  REV:1.3

开机电流直接跳到0.3不动了,修好之后拍的,所以这个没拍图,

拆开测量供电,发现整个主板就只有内存有供电,1.5V,其他供电都没没有,就去查内存的电源好信号,测量只有0.5v,不对,然后就去查他的上拉电阻3.3v,另一端0.5,开始以为电阻坏了,就换了个阻值一样的电阻,上电还是不行,还是0.5v。接着想了想可能有短路引起的电压偏低吧,把所有的八角MOS管量了一边发现有个管,u61

这是图纸

网友A:
有些时候烧鸡就是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时候烧鸡就是快

一摸就知道哪里了,不用一个个去量了,省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摸就知道哪里了,不用一个个去量了,省时间了

是啊,跑线路还是比较费时间的

网友:
哦,原来是小电容短路了。

网友:
这样的可以烧机修,比较快捷,楼主修得不错

网友:
这机器我修几台都是 公共点短路 你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不过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0.1-0.3一般是二级电压没出来。电阻一边1.5V,一边0.5V 这绝对是后继拉低,若一端没有电压,一段有。那可能是电阻坏或脱焊
可以更快的,不过修的还是不错的兄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摸就知道哪里了,不用一个个去量了,省时间了

主要是软击穿的故障能烧出来吧.,

网友:
电容短路  烧机还是好烧出来的    有的时候烧机烧不出来的才蛋疼

网友D:
19v供电都不正常吧!!这电容热不,上电后,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v供电都不正常吧!!这电容热不,上电后,

公共点电压正常,就是到了二级转换后的电压都不正常了,5v没有,3.3V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软击穿的故障能烧出来吧.,

可以,软击穿的烧过,量着不短路,烧的时候也是会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