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解ID锁

楼主(2016-01-05):
朋友苹果5手机锁上了,是ID锁,说 只能是换套件(硬解),怎么硬解,求详解,本人是苹果维修菜鸟,谢谢

网友:
换套件,好像是硬盘、基带、码片

网友:
就是买套没ID套件(硬盘、码片、基带CPU)换到有ID锁的主板上就可以了。

网友:
换CPU,换硬盘,换基带巴拉巴拉巴拉·············

网友:
好像还要往新硬盘里写序列号

网友:
硬解千元以上你解不解

网友:
这个换基带CPU要很好的焊工啊,不然主板报废了

网友:
顶起,换套件。

网友A:
最近修手机 视力明显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修手机 视力明显下降了

就是    俺也下降很厉害

网友(2016-02-27):
是的换套件。我光是取下基带CPU就把主板弄废了。

网友:
我不懂,纯粹帮顶贴,顺便赚分

网友:
硬盘  几带CPU   吗片

网友:
如果没弄过还是别弄了    换套件没那么简单

网友:
硬盘、基带、码片

网友:
还是挺有用的,维修经验,看多了遇到类似的故障也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