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疑问

楼主(2016-01-05):
为什么有些主板,出现一下异常情况,有时候把电池放电后,主板就好了 ,这是什么原理?有那位大侠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放电是万能的,呵呵。
应该可以这样理解,BIOS存储的程序在RTC电路中应用出现了混乱,放电让其回复到初始值。
就如路由器有时是不能上网了,你重启下或者复位设置下就好了。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和二楼说的差不多。

网友:
有点像主板手动复位原理,清空南桥寄存器,

网友:
雖然不知道原理~但是這是修主板最基本的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