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笔记本硬盘维修求助

楼主(2016-01-05):
一块WD 320G蓝盘,笔记本盘,挂电脑上检测不到。
挂到效率源上,提示检测不到设备,硬盘在通电的时候滴     滴响两声,ABR和ERR两个红灯报错。(不是提示无硬盘)
以修为目的,求大神指导思路。谢谢

网友:
建议用WDR修复,软件比较成熟,配套通刷版本多

网友A:
检测不到硬盘呀,怎么办?给个思路吧

网友:
效率源就那么个烂东西,接啥硬盘那两个灯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不到硬盘呀,怎么办?给个思路吧

要想修复硬盘,应该当作是门学问,从基础学起,用WDR5.3修复,网上资料很多,学习入门起码得个把月,要有成就至少以“年”计,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
建议用WDR修复,软件比较成熟

网友:
明显的磁头坏。维修的目的就可以直接放弃了,要数据的话开盘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