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6A 板号C46 MB NPB VER-D 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6-01-05):
清华同方K46A 板号C46 MB NPB VER-D 无待机不触发,插可调电源待机为0,不过插电瞬间抓到有待机,只有马上没有了,待机芯片51125,测工作条件就是1脚跟6脚没有电压出来,看图纸看了半天没有头绪,有种想换51125的冲动,不过,我忍住了,一般这种情况芯片本身坏的少,突然发现,按开关时有待机出来,松开开关待机又为零,然后我就长按开关测1跟6脚,有电压出来,突然奇迹发生了,电脑触发点亮了,什么情况,拨电再来一次,还是要长按开关才会开机,正常情况下待机是0,好吧,让他点亮,我再关机,关机后不按开关待机还是为0,还是不能正常开机,还是要按开关长按才可以开机,不可能就这么样让客户用吧,这样也不好交待,既然有了这么个情况就有思路了,表明主板应该没有什么短路的问题,心里感觉就是IO有问题了,继续看图2,1跟6脚ENTRIP1信号受控于PQ37,PQ37的1脚要为低电平才不会拉低ENTRIP1,PQ37的1脚要是低电平,PQ38的1脚就要为高电平,看图3,PQ38应该道理是插电就有高电平的,这个电平是AD+PR206跟PR207分压3.3V的,心里再想,难道是AD+之间断线了?或电阻有问题导致分压不了?,测量到PR207的一端有19V的电压,排除了断线的可能,测PR206跟207的阻值正常,那是什么拉低了这个电压呢,直接取了PD25再测PR207的一端,嘿嘿,3.3V的电压出来了,看来还是ALWAYS_ON拉低了这个电压,这个ALWAYS_ON是IO发出来,看来问题还是IO的问题,可是这个IO可以正常触发,可以点亮按理说没有坏透,测按下开关时,ALWAYS_ON这一脚电压跟着有跳变,不管了,既然可以正常点亮的,也不想这么多了,也不找IO换了试下了,直接把PD25的2脚割断吧,割断了PD25的2脚后,测插电,待机已经正常了,按开关键,直接触发亮机,再按开关,可以正常关机好吧,装机,这机子又这么被我偷懒的修好了。朋友们,发现没有?我修板,一直都没有发扬追根到底的精神,只求简单省事来修板,经常会被很多坛友说我这样不好,反正我的原则就是把板修好只要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就行,交差收钱是我的最终目的。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还是不能把图片插在我发表的文字中间呢?上一篇发贴都有问到,还有一个老师截图教了我,可是我按那方法,图片或附件也全部都是在我发表的文字后面,怎么也插不到中间去,哎,怪我愚笨吧。哪个大师能把我教会,才是真的大师。

补充内容 (2016-1-7 14:04):
此机这样还是有副作用,那就是用电池时要长按开机键才可以开机,所以还是这个取窍失败,要换IO才行

迅维网chinafix.com_同方K46A 板号C46 MB NPB VER-D EC.rar

网友A:
上传的图片不能看完整
你既然测了芯片的条件 就按照时序查下ENTRIP 1/2的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测了芯片的条件 就按照时序查下ENTRIP 1/2的来源

天意版主的建议不错

网友B:
1  6脚没电压的话   线性 3  5V也没有的吧   那样的话  EC没供电  待机3  5V也就没有了  查1  6脚为什么没起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6脚没电压的话   线性 3  5V也没有的吧   那样的话  EC没供电  待机3  5V也就没有了  查1  6脚为什么没 ...

不好意思,发贴发了一半,不小心儿子帮我点了确定,我只能重新再编辑才行,哎。此贴是维修经验贴。不过很谢谢老师的及时回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的图片不能看完整
你既然测了芯片的条件 就按照时序查下ENTRIP 1/2的来源

不好意思,发贴发了一半,不小心儿子帮我点了确定,我只能重新再编辑才行,哎。此贴是维修经验贴。不过很谢谢老师的及时回贴

网友:
其实我也是和楼主一样!把图片插在文字中间!就是不行!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6脚没电压的话   线性 3  5V也没有的吧   那样的话  EC没供电  待机3  5V也就没有了  查1  6脚为什么没 ...

咱们看的时候楼主没有编辑完成

关于51125  EN0是主开启信号
                   ENTRIP1/2是通道 12的开启和限流设置脚位

网友:
思路没想好

网友C:
有个y460,3v正常,就是不出5v,怎么修都不出,芯片,场管,电容,电感都换了,,最好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个y460,3v正常,就是不出5v,怎么修都不出,芯片,场管,电容,电感都换了,,最好放弃了,

我最喜欢修的就是待机问题,特别好修,3V出了,不出5V你就要查下5V的后继电路了,可能有短路拉低,就什么不烧下机呢,看下是哪里拉低了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们看的时候楼主没有编辑完成

哎  怪我们看得太快了

网友E:
说详细点新手号学习下撒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详细点新手号学习下撒

已经说的非常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喜欢修的就是待机问题,特别好修,3V出了,不出5V你就要查下5V的后继电路了,可能有短路拉低,就什么 ...

都断开了,还是,

网友:
这个信号都不正常了机器能用的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