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顶盒出问题了,电源模块没输出,求助

楼主(2016-01-05):
故障是电源适配器引起的,由于5V电源适配器电压不稳,测试它从2到12V左右不断变,把机顶盒弄坏了,现在开机没反应,电源模块是AXP221,用好的电源测得VIN的都有3V电压,ACIN有5V正常,但是我重点怀疑的VINT和VCC_RTC两都对地GND短路的,这正常吗?LDO等等输出均无电压,我短路POWRON对地不能开机,AXP各路输出均无啊。VINT是接到别一5脚的IC(标着4BoA)的CE/MODE脚,但是我查不到这个,不确定是什么IC,可能是XC9235的,我怀疑这个也有问题,但不会判断这个啊,型号查不到。这个XC9235的VIN有3V,其他脚没电压,可能是刚我说的VINT和VCC_RTC对地短路了。但是我把AXP221拆了下来这两个还是对地短路,所以不是芯片短路的。求各大神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这个的芯片不好焊,,,,,

网友:
5V降到3V在排除电源本身问题外,帖片电容漏电还是比较多的,要么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
都是些高手啊

网友:
有短路就先烧机法,把短路排出

网友:
找个稳压电源电源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