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不显示

楼主(2016-01-05):
一台hp6520s被别人拆开清了一下灰就不显示了,接到手的时候看见显卡散热器的螺丝没有上。电流到1.0左右。没变化。

网友:
先简单看下 内存 和有无明显的拆坏造成的故障

网友:
修好了。北桥后面有个电感掉了。补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