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G31M-S2 REV1.0装不了系统 连PE也进不了(仅供参考)

楼主(2016-01-05):
   先上图

    型号

    客户拿了一块单板过来 说装不了系统 连PE的进不去 板拿到手 直接插上电源用U盘进PE试了下 还真的是进不了PE 一到滚动条就黑屏死机 (这里忘了拍照就没图片了) 换了内存 cpu 连bios的刷了 的不行 头疼啊  这尼玛怎么修啊 的没修过这样的问题  先抽根烟 边抽烟边拿起主板 这看看 那看看 当我看到内存槽左上角六个小三极管 脑子里灵机一动 想到了映泰G41D3+主板内存左上角 和这有点相似 而且进不了PE 好像就是换了这里一个小三极管和一个103排阻好的  反正也不知道怎么修 就先把这换了看下行不行 把Q25 Q23换了  在插上电源在次进PE 好了 可以进了 不在黑屏死机了 心里暗暗地高兴着 没想到这就被我蒙好了 拿了块硬盘插上U盘准备装个系统在试下 没想到一到滚动条又黑屏死机了  尼玛这什么情况啊 难道不稳定 接着又试了几次 开三次至少有一次不行  你妹的 接着又把Q24 Q26也换了在开机进PE又好了 有了前面的教训 就多试了几次 大概试了差不多7 8次的没出现问题 再次拿起硬盘装了个系统测试   放了一会电影 没也发现什么问题 打电话就让客户拿走了 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那几个小三极管是干嘛用的 有谁知道能否解释下 谢谢
     没分了 加点分吧   加分不扣自己的分

网友A:
杰哥,你那个PE桌面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网友A:
杰哥,你是把那下面四个小三极管全部换掉才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杰哥,你是把那下面四个小三极管全部换掉才好的吗?

嗯   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是的  我也没搞明白  为什么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杰哥,你那个PE桌面是怎么设置的?

系统自带的

网友:
这故障真奇葩呢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修 还没搞明白为什么换了那里就好了

网友:
这信号我今天也看了,也是第一次见,问了朋友说这种问题坏的几率中等,说这有问题会导致不开机,导致你上面描述的故障的可能性也是存在。

网友:
自己看下主板图纸或许跑线就能明白那几个三级管的作用。

网友C:
最近怎么了。。
风神一笑的风格帖子这么多。。。

网友:
要是我碰到这样的问题,肯定放弃了,

网友D:
蒙对也是一种技术 最起码 我绝对修不好 怎么蒙都蒙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怎么了。。
风神一笑的风格帖子这么多。。。

在不发点帖子就该退休了 我管理又没有 只好发帖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蒙对也是一种技术 最起码 我绝对修不好 怎么蒙都蒙不对

我也是想到映泰的主板才蒙好的

网友D:
亲爱的版主 能解释下 这图 信号的应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亲爱的版主 能解释下 这图 信号的应用吗

这个我也要请教饼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也要请教饼哥了

饼哥来了  只在围观 不作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来了  只在围观 不作解答

那你就问问吧

网友:
还是你问 你比较有魅力   知道答案再偷偷的告诉我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想到映泰的主板才蒙好的

蒙也是一门艺术,蒙对了就好,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蒙也是一门艺术,蒙对了就好,支持楼主!

来的来了 加点分在走呗

网友H:
gtlref又一超频电压:“CPU GTL REF0/1”(处理器信号参考基准):一般适当降低这个数值能够促进处理器超频后的稳定,略微提升处理器主频上限。在V星P45白金版上这个电压区间直接以电压值的形式体现,其最低设定值0.6979V/1.1V=0.634x,经多次以往实验证明这个区间较为适合现有的45nm Core 2处理器,但不排除特殊体质差异。选项末尾的0、1代表分别针对的处理器核心

网友I:
这个信号大部分会影响不开机,不过这个G31 PE死机大部分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信号大部分会影响不开机,不过这个G31 PE死机大部分是南桥的问题

图纸忘了拍照 所以没图片

网友:
不懂拒绝  版主,你意思是这个主板并没修好,没有找到根源? 实在不明白楼主这样修是什么原理

网友:
修好了就是硬道理,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春梦了无痕,图纸心中有,随便拆?实际心里有底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来了  只在围观 不作解答

月饼最近忙的是培训跟论坛的大事,没空想这些信号啊电压什么的,即便来了也是和稀泥

网友:
这就是经验的力量啊,本以为你会搞南桥的

网友J:
梦版修台板经验丰富啊,以后得多多请教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梦版修台板经验丰富啊,以后得多多请教你,

我刚学的 新手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刚学的 新手一枚

谦虚了。。。。。

网友:
维修一半是蒙的,

网友:
期待哪位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会持续关注的,到底是啥原因呢?

网友:
2接给出了正确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H:
gtlref又一超频电压:“CPU GTL REF0/1”(处理器信号参考基准):一般适当降低这个数值能够促进处理器超频 ...

月饼小号 还是哪个大神的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