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 触发跑ce求助啊

楼主(2016-01-05):
同行都知道,技嘉触发不断重启的比较多。比较难搞。这次触发跑ce也是难啃的骨头、触发测试卡就显示CE.各路供电,时钟,复位,能测到的都正常。感觉应该是前面电路的问题。搞了半天  无果。果断干南桥,换过全新的,,还是一样。然后换IO   时钟芯片,。拆了com口芯片,声卡,网卡。,还是一样,搞到这真是醉了。。在这请问下同行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故障,,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查查cpu供电开启电压是否异常!我那块犯过两个毛病6312 时钟芯片

网友A:
技嘉的板怎么是华硕的点位图?跑CE了就不用去查那些主供电了,插上喇叭看是不是报警内存不过。GA的板BIOS容易坏,首先得刷个BIOS,如果是报内存不过,参考我昨天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3544-1-1.html

网友:
有一样你妹搞那就是桌子

指教o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板怎么是华硕的点位图?跑CE了就不用去查那些主供电了,插上喇叭看是不是报警内存不过。GA的板BIOS容 ...

第一张是华硕的点位,发错了。谢版主分享,,我这个是触发立刻就测试卡就显示CE,有种不跑马的感觉。到内存还早呢

网友:
检查内存的条件CE代码不好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是华硕的点位,发错了。谢版主分享,,我这个是触发立刻就测试卡就显示CE,有种不跑马的感觉。到内 ...

代码是走到CE还是直接显示CE?插上小喇叭看看报警不报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是走到CE还是直接显示CE?插上小喇叭看看报警不报警

直接显示,不报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显示,不报警

直接显示的按不跑码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显示的按不跑码来维修

这个板子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修,我遇到过2块,没修好过

网友:
技嘉主板还是有一定难休层度

网友:
楼主板子修好没 修好 给个答案 这样的板子 我也遇到过 好像是没修起来 希望你找到故障 我们也好学习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打打内存地址线,cpu数据总线干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