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5S换电池后,排线弄坏,能听叫低电量提示音,但屏幕不亮

楼主(2016-01-05):
手贱,换电池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开机排线弄坏了,但是好像是可以开机的,因为可以听到手机低电量的提示音“嘟嘟嘟嘟”,插上充电,嘟嘟嘟提示音就没了,但是屏幕一直不亮,这是为何呢???球大神帮助,到底只是排线的原因,还是连屏幕也坏了??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给自己顶一下,苹果好脆弱啊。。。

网友A:
你得先查查看看5S内部构造,确定是什么排线断了,如果是屏幕排线断了,肯定无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查查看看5S内部构造,确定是什么排线断了,如果是屏幕排线断了,肯定无显示

就是电池下面那个排线被我用螺丝刀戳坏了。屏幕不知为何不亮

网友C:
电池下面的排线是尾插和扬声器等的,对屏幕应该没影响的。直接拆下那排线开机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池下面那个排线被我用螺丝刀戳坏了。屏幕不知为何不亮

电池下面的排线不会引起开机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下面的排线是尾插和扬声器等的,对屏幕应该没影响的。直接拆下那排线开机看看。

我也很纳闷,那个排线断了,但屏幕居然不亮。。。屏幕排线应该没有断。最近真实手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下面的排线是尾插和扬声器等的,对屏幕应该没影响的。直接拆下那排线开机看看。

电池背后的排线,不是电池下端的排线。电池背后的排线好像是控制电源键,静音键,振动器,闪光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池下面的排线不会引起开机不亮的。

这就是我纳闷之处,按道理屏幕也没坏吧,屏幕排线应该是完好的。但是就是不亮。用灯照也看不到图像。最近真的是手残了。。。看来主板和屏幕真的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我纳闷之处,按道理屏幕也没坏吧,屏幕排线应该是完好的。但是就是不亮。用灯照也看不到图像。最近 ...

苹果手机的屏幕排线是很脆弱的,特别是与玻璃连接那一部分,不能随便弯曲,要不就很容易出现花屏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苹果手机的屏幕排线是很脆弱的,特别是与玻璃连接那一部分,不能随便弯曲,要不就很容易出现花屏等问题的 ...

确定了,是这块排线拉出来了,和玻璃分离了,怎么办。。。能修吗

网友E:
显示部分出问题,是不是弄掉了主板上的元器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示部分出问题,是不是弄掉了主板上的元器件了

屏幕排线跟屏幕脱落了,还有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了,是这块排线拉出来了,和玻璃分离了,怎么办。。。能修吗

那就没救了。虽然也有压线机器,但那不便宜啊。 换总成吧。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那个是尾插排线吧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

网友:
拆机,先激活电池,重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