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型号:SONY SVF14217SGW,公共点没电压维修。

楼主(2016-01-05):
机器型号:SONY SVF14217SGW板号:DAOHK8MB6E0
公共点没有电压,
PQ35没导通,PQ35的控制脚电压19v,导致PQ35没导通,PQ35的第4脚是由VA+分压得来的。在这pq2不能导通。现在是pq2自己导通了。也不用去查pq2控制级的来源。直接把pq2摘掉。摘掉之后pr1和pr7分压到pq35的g级,pq35就导通了产生va电压。后续的公共点电压就产生了。 大家给我加加分吧,没分了

网友:
这样电池会正常不?

网友A:
索尼的机器   不过保护隔离的  有时候放电也能放好  我亲身碰过

网友:
你这是应急维修 充放电肯定不正常

网友B:
简单快捷,修好收到钱就好,PQ2换新的没有呀,还是直接不要PQ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快捷,修好收到钱就好,PQ2换新的没有呀,还是直接不要PQ2?

他把PQ2直接摘掉了啊,这样维修只应用于应急维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索尼的机器   不过保护隔离的  有时候放电也能放好  我亲身碰过

我也碰到过放电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放电好的。

恩  现在的索尼  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问题了  不过索尼好像不做笔记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恩  现在的索尼  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问题了  不过索尼好像不做笔记本了

旗下vaio笔记本业务出售给别的公司了,但是还有sony的股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旗下vaio笔记本业务出售给别的公司了,但是还有sony的股份。

那也就是说  技术转承给别人了   不知道放电就好的这个技术  会不会延续下去

网友:
平时放电也能解决,呵呵,有时候是直接拆除,我记得这个管子板子上的丝印是反的。

网友:
投机取巧没有找到根本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索尼的 用广达的代工比较好修 不是索尼本身的  不过赞一个快速修好

网友:
没有根治,返修头疼你

网友:
确属应急维修,做维修的该严谨的时候就得严谨,索尼自己产的本没图好难修。上次有个MBX-183机器就是没修好

网友:
我收了一台这个烂机器,几个月一直没搞搞,我都懒得动它了!都想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