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5pro (820-2915 b)点灯记

楼主(2016-01-05):
上午刚上班,一个噩耗来袭,几个月前换显卡的苹果本又回来了
216的AMD显卡啊,一片148啊,干上去还不一定是好的啊!!!!!!!!
拿到本,心慌开始测试:
这个保修帖子,刚贴没几个月啊。

开机,进win7系统,玩游戏,没事啊?
给行里打电话,原来不花屏神马的,是玩玩就关机。
恩 恩 放心了这时候系统提示电量低,插适配器吧,我次,小绿灯呢?
考虑是不是适配器坏了?
上维修电源,依然不亮,电流只有0.017看来是不通电了

拆出来,依稀还能看到上回干显卡的痕迹:
上次干显卡顺便把下面的显存也干了。毕竟距离太TM近了。

板号:

看图查小绿灯电路:

小灯是用适配器接口第五脚控制的,连接到这个电路:

小绿灯要亮,u6900的5脚必须要为高电平,条件是VCC和SYS_ONEWIRE都为高电平。SYS_ONEWIRE直接连到EC,而且是VCC上啦的,不管他。
SMC_BC_ACOK_VCC这个信号来自于U6901。
这东西只要有供电,1,2脚是高电平就应该输出高电平的SMC_BC_ACOK_VCC。
点位图找到实物:

图中和一个小电容连一起的小5脚就是U6901了,实测供电3.3V,1,2脚为0V。
在看电路图,SMC_BC_ACOK只去了几个地方,有充电芯片,EC,上啦电阻。
这个机器能开机进系统,EC先排除掉,先来最简单的,是不是上啦电阻?
看点位图,这电阻在板子的另一面,懒得拆下来了 好多螺丝的!
直接短接U6901的1,5脚,给他一个3.3过去替代SMC_BC_ACOK,小绿灯亮起,但电源依然只有0.017,看来不是上啦电阻了。
再来图纸

SMC_BC_ACOK来自U7000的14脚。
这东西是给电池充电和产生11V公共点的。(苹果的奇葩玩应儿)电压正常后会开漏输出高电平。
看点位找实物:

测其条件:
电源接口的PPDCIN_G3H经过两电阻R7010,R7011分压产的CHGR_ACIN给芯片3脚:4.37V,正常。
同样来自PPDCIN_G3H,经两电阻R7085,R7086限流产生CHGR_AGATE给芯片1脚:18.2V,正常。
最后,PPDCIN_G3H经双二极管D7005和20欧姆小电阻R7005产生CHGR_DCIN给芯片2脚:1.8几伏跳变?????
好吧,短接电阻R7005,电流刷的上来了:

这才对嘛,给行里再次报个友情价,修之。

最后,为毛是个黄的,差评!
又冲了2个小时电,绿了。OK给行里拿走。

最后:没分了,你们懂得

网友:
这怎么搞得,怎么下面多出来一套图?

网友:
楼主请自行把重复的图片去掉吧

网友A:
太乱了,从新整理一下吧,把没用的图片删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乱了,从新整理一下吧,把没用的图片删掉

删掉了,为啥还剩一个,你能帮我删除么 我实在不会了,手残党……

网友:
是不冲电的才导致玩着玩着关机吗?

网友:
点灯机好霸气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删掉了,为啥还剩一个,你能帮我删除么 我实在不会了,手残党……

已帮你删掉

网友:
苹果经验贴,难得有这么一步一步一个一个信号讲解思路过程的,值得赞

网友:
电压拉低··也会不充电啊··学习了··我一个A1278 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开机掉电 是咋回事啊··

网友:
这叫顺藤摸瓜

网友:
还好不是显卡问题只是电路问题啊啊  显卡问题就要再换一个给客户了

网友:
好帖,必须赞,分加完了,只能来顶下帖,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