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7X 闪屏

楼主(2016-01-05):
接了一台外星人M17X 开机闪屏 以为屏 换了屏还是一样 跟着换屏线 拿掉独显 还是一样 南桥也加焊过都不行,但奇怪是开机后5分钟就正常不闪。高手们有见过这样吗 请大家点思中路。

网友:
是怎么样的闪?总之在闪前闪后对比下屏接口供电还有信号。

网友:
从官网下个集显驱动看一下

网友:
屏供电稳定吗

网友:
上个图可好

网友:
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
屏供电吧,闪一会能好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是M17X R几的

网友:
屏和线都换过了,那不就是主板供电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吗,有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A(2019-03-06):
你是不是修外星人很少啊,17寸的外星人本子开机一闪一闪,偶尔闪几下能亮,或者电池电源同时用的情况下也闪,或者电源电池接的情况下按开机键还是一闪一闪的偶尔不亮屏,那就是电源坏了,带不动了,我修了近6年外星人机器了,这是经验

网友:
一个电压一个电压检查啊 不然咋判断啊

网友:
具体怎么闪要说清楚,是背光闪还是图像闪呢,这个方向不同

网友:
多半是电源问题吧     换个电源测试下

网友:
怎么个闪法啊??是背光闪吗?看看背光电压是不是19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修外星人很少啊,17寸的外星人本子开机一闪一闪,偶尔闪几下能亮,或者电池电源同时用的情况下也闪 ...

正解,我们用的直流电源一般都 是5A的,用在一般的机器上是没问题的,用在电流比较大的机器都是出现闪屏的问题,主要是电流不够电源和电池互相切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