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台机M2N68,复位不正常快速击杀,小修小修

楼主(2016-01-05):
客户拿来台HP台式机,型号M2N68-LA
触发上电诊断卡上时钟复位都是亮的,初步判断复位不正常,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信号转换给时钟开启或者给桥的电源好信号上的电路是有个信号不正常了
之前修到过一台一模一样的,可惜没有图纸,就不查图是什么信号了,果断直接用镊子短接了一下内存槽边上的822排阻,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信号跟822的一脚是连的,貌似惠普的822也是很容易坏,应该是个通病吧
短接跑马到FF图献上,
果断换一个新的822排阻上去亮机进系统,一切OK

修到这样简单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大家修板有帮助
修多了感觉有些板子好多毛病都是一样的
谢谢大家对我昨天发的帖子的支持,感谢
祝大家2016年顺利大发,一切安康

补充内容 (2016-1-6 12:47):
分析为啥短接了822排阻就可以跑马的,回复补充在了19楼各位想知道为什么的,结合图片去看下吧。谢谢支持。多多加分,举手之劳

网友A:
好厉害的说,完全是秒杀的节奏

网友B:
华硕822有开始作孽了  很少有绿板哦  华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822有开始作孽了  很少有绿板哦  华硕的

这个也是华硕代工的吧,。华硕代工质量不行啊,所以822换很正常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的说,完全是秒杀的节奏

你也加油,我还不太会修。慢慢来了唯有

网友:
这是个通病

网友C:
这个主板应该是amd类型cpu平台,nvdia类型南桥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应该是amd类型cpu平台,nvdia类型南桥芯片组。

恭喜就任斑竹,乃众望所归。我觉得这个板就是片C61,只不过ASUS代工品牌机用,就高大上了而已

网友:
华硕真是造福给维修人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应该是amd类型cpu平台,nvdia类型南桥芯片组。

能解释下 为什么要短接内存的822,其他地方不是也有么,求思路 谢谢

网友:
看板的型号就看出是华硕代工了,坏822很正常

网友:
你这是什么信与?你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解释下 为什么要短接内存的822,其他地方不是也有么,求思路 谢谢

这个具体要看图纸来分析,这里排阻推测是起到给桥电源好信号上啦作用。

网友:
也是华硕   代工的吧!

网友:
感谢822排阻

网友E:
楼主经验丰富啊,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解释下 为什么要短接内存的822,其他地方不是也有么,求思路 谢谢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信号为高电平
连接到图中822排阻的1和8脚,同时8脚连接到排阻上面一个三极管的控制B级,高电平导通三极管拉低C级为低电平,上面的三极管的C级同时连接下面的三级管的B级,低电平截止下面的三极管,下面的三极管的C级的电压是通过822排阻的4,5脚上拉一个高电平的电压为3.3v,作为时钟开启,和转换电压发给桥的CPUPWRGD
应该是4,5脚之间的阻值变大,导致上拉电压变低不够,一端3.3,一端0.7,造成没有时钟开启或复位的,所以短接一下可以跑马
这样说你能明白吗,没有图纸我也只是自己推测出来,应该也不会错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信号为高电平
连接到图中短接的822排阻的1和8脚,同时8脚连接到排阻上面一个三极管的控制B级,高电平导通三极管拉低C级为低电平,上面的三极管的C级同时连接下面的三级管的B级,低电平截止下面的三极管,下面的三极管的C级的电压是通过822排阻的4,5脚上拉一个高电平的电压为3.3v,作为时钟开启,和转换电压发给桥的CPUPWRGD
应该是4,5脚之间的阻值变大,导致上拉电压变低不够,一端3.3,一端0.7,造成没有时钟开启或复位的,所以短接一下可以跑马
这样说各位看官能明白吗,没有图纸我也只是自己推测出来,应该也不会错
还有麻烦大家看了,勤快点给多加点分多多鼓励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好牛叉的样子、一看就大概知道什么问题、这个也算是通病吗?。。

是个通病吧,因为之前我修到同样的一模一样的地方,以后你们遇到也能搞定啦嘿嘿。帮忙加分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经验丰富啊,秒杀

谢谢,主要是修了 还要能理解为什么换他,,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群里的,帮顶    楼主怎么就知道一开始就要干822呢?

之前又修到过一块,之前那块修的比较匆忙,但是有跑过线,PG信号就是连接这个822了
你看我有在19楼追加了,就知道为什么要直接干82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