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 东芝L600外接有显,内接不显要怎么修

楼主(2016-01-05):
收到一台东芝L600,外接有显,什么都不管,加焊显卡,结果还是一样,查了一下这个显卡不容易坏哦,

测屏接口脚位电压

1.2脚LCDVCC         0V
3脚                         3V
19脚LVDS VADJ     0V
20脚DISPON          2.3V
22,23脚LCD BK POWER       19V

我想问下LCDVCC   要多少V才正常啊
我用手电照了一下,也不是暗屏,会不会还是显卡问题啊

这个问题要怎么修啊,没思路啊

已修好,是3.3V ,LCDVCC是给屏供电的,直接连到屏上的保险,直接拉个3.3V,就可以了

网友A:
1,2,3脚直接连接起来行吗?

网友B:
搜一下LCDVCC的来源 不就知道是多少V了  LCDVCC应该是屏供电吧   3.3V      PS  我猜的

网友:
有2个电压不对啊  换个屏 看看    测的时候 测屏这短  不要测主板

网友:
先将那两个屏供电修起来

网友:
LCDVCC是3.3V的,哪楼说的是19V那可是要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3脚直接连接起来行吗?

应该可以试一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搜一下LCDVCC的来源 不就知道是多少V了  LCDVCC应该是屏供电吧   19V      PS  我猜的

版主这个话有点不地道啊。

网友:
很多时候加焊无用、

网友:
LCDVCC是屏供电 查一下来源看看吧

网友:
我前天接了个c600的,屏分成了3份,外接显示正常。你的是不亮

网友:
外接显示一切正常么?比如进系统后压力测显卡,如果不花屏什么的话显卡芯片应该是没问题的。都有图了查下LCDVCC是哪来的呗,19V应该不对吧,下面的背光供电才是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3脚直接连接起来行吗?

LCDVDD是屏上面3.3V的供电 先打一下LCDVDD的对地阻值在拉电压吧

网友:
3.3V,但是最好先打下阻值,看看短没

网友:
呵呵 19V接上去会是啥样子呢

网友:
3.3的供电都没有,你亮个啥?

网友:
加焊显卡 ,这机显卡坏得多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搞好了,LCDVCC是3.3V ,,,,,,飞根+3V电压就可以了   LVDS-VADJ   DISPON都是3.35V ,,,,,,,,LCD-BK POWER  18.6V,,,,,,,

网友:
ATI 216-0728014的显卡吗。

网友:
楼主修好之后分享一下,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这个话有点不地道啊。

我说了我猜的     你看猜错了吧  是3.3的  懒得看图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