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网全赖路由?无线网卡设置或为罪魁祸首

楼主(2016-01-05):
尽管无线上网的方式已经随处可见了,但要想高效进行无线上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和无线网络“长期接触”的日子里,你或许经常会碰到各种稀奇古怪的故障,有鉴于无线路由器看上去比无线网卡设备体积更大性能更复杂,因此首当其冲受到责难,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无线路由还真的很无辜,今天笔者就来为大家解析一些无线网卡的常见故障类型及解决方法,同时也为路由器“正名”。

故障一:安装PCI接口无线网卡后,进入操作系统便会发生死机或花屏故障,驱动无法安装,但取下无线网卡便恢复正常。

故障排查:除无线网卡本身质量问题引起的安装问题之外,无线网卡安装问题主要有安装中无线网卡物理损坏,如无线网卡上的各种元器件及线路板或金手指的物理损坏,特别是安装时不要划伤了金手指。

在此提醒大家,在安装无线网卡时,将无线网卡从防静电袋中取出前或接触无线网卡前一定要先将手接触一下机箱外壳、解刀等的导体部分,以免人体静电在安装无线网卡时损坏无线网卡。不要小看了这种细节,举手之劳却能减少很多无意损坏无线网卡的机率(其它裸露电脑硬件同样需如此)。

除此而外,安装无线网卡时不到位,也容易引起无线网卡无法识别等类无线网卡安装故障,如无线网卡与主板插槽接触不良或主板插槽有问题等。对于这类故障大家可将无线网卡取下,先检查无线网卡及无线网卡插槽里是否有污物/灰尘,例如金手指有脏污或有起卤现象可用学生橡皮擦将其清洁干净,然后再将无线网卡稍用力插入插槽插到位,并注意观察无线网卡的金手指部分是否完全插入PCI插槽中。

故障二:MiniPCI接口的无线网卡,安装后无法正常使用。

安装MiniPCI无线网卡时也要注意安装到位,MiniPCI无线网卡的安装方法与笔记本内存的安装差不多,先把无线网卡的金手指对准插槽,并保持与水平成45度的角度插入插槽,接着再把跷起的尾部垂直按下,听到“咔嗒”声之后卡即被安装到位。同时还需把天线馈线就近与无线网卡上的接入点连接,要注意的是,连接时应在卡的一侧用螺丝刀垫入卡的底部,这样可以防止天线馈线接头连接到卡上去时卡因受到较大的压力产生位移而造成卡与卡槽接触不良,从而减少无线网卡无法识别等安装故障发生机率。

除了安装问题外,由于无线网卡驱动不完善造成的无线网卡故障占很大比例。这类故障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下载最新最稳定的无线网卡驱动安装更新之。如有的版本的驱动程序存在严重的BUG问题,如果你在安装该驱动之后出现不可解决的使用问题,如无法使用、系统死机增加、花屏严重,或跟其它软硬件不兼容等等,建议更换其它版本的驱动程序试试。

故障三:在使用无线路由器的时候,浏览器无法连接网关的WEB页面。

排查步骤:首先我们要确定无线网卡是否已经获得IP地址。这个无线网卡故障问题其实就是无线网卡没有与无线路由器正常通信,表现为网卡的指示灯闪烁,不稳定。

在检查无线网卡故障时,先查看网卡信号灯是否亮,如果信号灯不亮,则表示无线网卡没有插好。重新插入一次,如果网卡红色信号灯仍然不亮,则表示无线网卡或者接口已损坏。

信号灯亮表示无线网卡已经被计算机检测到。此时检查无线网卡IP地址是否设置为自动获取,去掉手动设置的网关和DNS解析服务,关闭浏览器和系统种的代理服务器(Proxy)。无线路由器默认TCP/IP协议中,设置为自动获得IP地址;在MS-DOS窗口中运行Ipconfig命令,检查Gateway(网关)地址,该地址就是路由器地址。如果路由器DHCP服务没有开启,则必须将设备进行复位后再进行设备的更改。

故障四:使用一会儿后显示“无线网络连接已断开”。

软件方面,对于无线网卡来说,如果网卡本身的SSID设置不正确,则无法连接到无线接入点,此外如果无线接入点采用了加密方式,也无法连接到网络,当然这种方式通常都会有提示,所以可能性不大。

除了软件故障之外,还要检查硬件部分的接触是否良好,比如灰尘屏蔽了网卡的部分元件,造成网卡工作不正常,可以通过更换其他网卡来进行测试。

故障五:无线网卡无法识别。

在所有无线网卡经常出现的故障中,无法识别是最为常见的一种,通常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排查。

USB端口是否启用

在安装USB接口的无线网卡时,要是计算机的主板USB端口被事先设置为了禁用的话,你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让无线网卡被正确识别到。因此检查主板USB端口是否被“启用”,是排除USB无线网卡不能识别到的重要措施之一。通常情况下,重新启动计算机系统,进入到CMOS参数设置页面,检查“USB Controller”选项设置值,就能知道计算机主板是否启用了USB端口,要是该选项被设置为了“Enable”,就表示计算机USB端口已经被打开,要是被设置为了“Disable”,就表示主板中的USB端口没有被“激活”,此时你必须将该选项重新设置为“Enable”。当然,要是你的CMOS参数设置页面中没有“USB Controller”选项,只有“OnChip USB”选项时,只要将该选项设置为“Enable”,也能启用主板中的USB端口。

资源冲突是否存在

倘若你使用的是PCI接口的无线网卡,那么就要注意网卡是否出现了资源冲突现象,要是存在的话,就会导致系统不能正确识别到无线网卡。此时,你不妨打开系统设备管理器窗口,查看设备列表中的网卡图标状态,看看网卡图标上是否有黄色问号,要是有黄色“?”或“!”的话,就表示无线网卡已经和其他设备发生了资源冲突现象,尽管无线网卡驱动安装正确,但它还不会被系统正常识别。造成这种现象大多数是因为中断冲突,此时你可以将计算机中所有板卡统统拔除,只保留显卡与无线网卡,之后再安装好其他板卡,这样往往就能消除无线网卡的中断冲突现象,让网卡工作状态恢复正常了。

插拔操作是否规范

尽管PCMCIA、USB接口的无线网卡支持热插拔功能,不过要是你不注意插拔时间,或者不注意插拔顺序的话,也会造成系统“短暂性”混乱,导致无线网卡不能识别。比方说,插入无线网卡后,系统可能需要10秒钟左右的时间,才能将它识别并安装成功,要是你将无线网卡插入后又迅速拔出来,那么系统不但无法识别到无线网卡,而且还容易造成系统识别上的短暂混乱;下次再插入无线网卡后,系统可能就认不识无线网卡了。因此,倘若无线网卡不能被识别是由于插拔不当造成的话,你不妨打开设备管理器窗口,检查一下其中是否有未知设备图标,要是有的话,可以右击之,并执行快捷菜单中的“属性”命令,然后将其后界面中的“可删除”选中(只适合Windows Me操作系统),最后单击“确定”,并重新启动一下系统,就能确保系统恢复到正常的识别能力了。要是设备管理器中根本就没有未知设备图标或与无线网卡相关的图标时,你可以先将无线网卡直接从计算机PCMCIA、USB接口拔下来,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系统, 让系统恢复到正常识别能力,之后再轻轻地将无线网卡插入到计算机中(尽量不要在系统启动过程中或处理大容量数据信息的时候插入无线网卡,以免系统CPU无法及时应答)。

对于无线网卡的拔除操作,你最好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不然也会引发无线网卡不能识别的故障。正确的拔除顺序是,先等无线网卡信号灯停止闪烁,之后右击系统托盘区域的无线网卡拔卸图标,执行快捷菜单中的“停止无线网卡”命令,接着在弹出的“拔出或弹出硬件”窗口中,选中“无线网卡”设备,并单击“停止”按钮,等到系统提示你可以成功移除无线网卡时,再将无线网卡从计算机端口中拔出来。

文章转载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