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贴机激活方法

楼主(2016-01-05):
  目前,市场上除了国行手机的销售外,还有很多水货机,在部分水货机内也掺杂着有锁机器(指的是网络锁;通常ID锁的苹果机会直接称ID机)有锁iPhone限定只能使用签约运营商公司的SIM卡。卡贴即是用来破解此限制的!
   当你插入正常使用的号码卡到手机内,激活界面能看到串号;但是最终出现以下情形的画面意味着你要卡贴解锁:

如果你购买到了卡贴机或者说要为别人解网络锁那么可以依下面的方法来解决:(大神勿喷,小白可借鉴)。
  以下是以GPP卡贴来说明解网络锁方法的:
1、 工具:
  购买好的GPP卡贴(淘宝有卖)包含引导卡。正常使用的联通电话卡一张。
2、步骤:
在任何时候,GPP卡贴配合GPP引导卡插入iPhone时,卡贴即进入运营商设置模式,弹出如下界面:

此时可以有二种操作方法 (你只需选取其中一种方法即可)

方法一:点击列表中的iPhone 归属运营商:如果运营商列表中有您需要的运营商请直接选择(这点是需要你知道你这台手机是属于什么国家版本才行)。然后弹出设置完成提示后,请立即关机。设置完成!(点击接受取消或不点击,无任何影响)

方法二:点击“Other carrier”手动输入运营商代码:如果运营商列表中没有你的iPhone归属运营商,你可以手动输入运营商代码。运营商代码查询请点击:
代码查询  如下:

在如下界面内输入对应运营商的代码后点击“发送然后弹出设置完成提示后,请立即关机。设置完成!(点击接受取消或不点击无任何影响)
如下图:

设置完成后;再把原本的卡贴和引导卡拔出手机,再把正常可以使用的号码卡加卡贴一起放入手机内,然后手机进行激活即可。
如果此步骤还没能完成激活说明你的运营商代码选择是错误的,可以按国别(国家区别)多试几次,比如,运营商代码图中的美
国的有以下:运营商有Sprint对应的代码是3101200;AT@T的对应代码是3104101;运营商代码大家可以先试红色标示的代码,
红色标示的代码是最多网络锁的。
  希望以上方法能帮到各位。

网友:
原来卡贴是这么用的

网友A:
这个是老版的卡贴了,新版的更好用,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老版的卡贴了,新版的更好用,也方便

老版,新版方法类似,黑卡卡贴不需要引导卡的很容易损坏,

网友:
谢谢,很有帮助,还没有试过,下次试一下

网友:
遇到需要解锁的就这么搞。。。。。。。。

网友B:
我有好几个都是网络锁 ,还不能激活,都无语了。有锁刷机都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好几个都是网络锁 ,还不能激活,都无语了。有锁刷机都麻烦

秒干它!这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苹果ID锁机,卡贴机激活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秒干它!这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查了座子的阻值,结果又两三个是无穷大的。连到基带电源了。。。。郁闷

网友:
又是经验,到时有什么3g卡贴是什么鬼

网友:
学习了,有个有锁机有时间弄弄

网友:
都是这么厉害的

网友:
虽然没看明白第二张图,还是顶一下

网友(2016-02-04):
这个有用,值得学习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