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 SE/EPU 跑码F0维修求助

楼主(2016-01-05):
     办公的电脑坏了,上网淘了个二手的主板,现在看到这块坏的P5K SE/EPU 有点想借助论坛来修好它,请各位大师指点。本人手上有万用表,数字指针都有,烙铁和热风枪,有一点动手能力和电子基础
      故障表现:
      更换主板前:需要断电冷机开启才能正常启动到WINDOW桌面,重启或者是关机后不拔插头放电的话就会卡在WINDOWS的进度条位置死机。
       更换主板后:今天只用内存,CPU来测试,测试卡跑码是两位的 一直都卡在F0的位置,看了些论坛的帖子后,现在把BIOS芯片拆了,回家用编程器重新刷了0501的BIOS。这个板子的BIOS芯片型号是EN25F80,我用的CH341A的编程器。
      本人属于业余爱好者,望各位老鸟和大师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一下,就有一分下载分收入,算是各取所需。

网友A:
是跑到F0停住还是直接显示F0?

网友:
直接显示F0,重新刷BIOS后是F8,南桥,IDE芯片,网卡芯片烫手,吹掉这两个芯片后还是开始显示F8,晚一点我把大管子的电压测量图放上来,另外开一个帖子

网友B:
先查下主板电压,时钟,复位信号

网友C:
内存电压,桥,总线,CPU和时钟,复位这些电压都有吗?CPU槽事先刮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跑到F0停住还是直接显示F0?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4260-1-1.html  新发了个帖子 麻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电压,桥,总线,CPU和时钟,复位这些电压都有吗?CPU槽事先刮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4260-1-1.html  重新发了个帖子  麻烦看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下主板电压,时钟,复位信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4260-1-1.html 重新发了个帖子 麻烦看看

网友:
你修不好的,你内存打直卡都没,假负载也没

网友:
只能用手里有万用且查下各总线对地阻值了。因为没示波器读下ADS信号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