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引起火灾的apple一体机电源。

楼主(2016-01-06):
那天我买了一台imac,有待机,不触发。
把电源和主板拿下来测试,3.3v待机是有的,5v也有。关机,拔电。

拿起来打算改天再看,结果一拿起来,电了一下,电源就掉到主板的cpu散热片上,啪的一声。

也就是残余电容放电。我想着没什么问题。拿下来,拔了电源和主板的连线。插电,跳闸了。

把电闸打回去,再插电源,07n60C3短路起火!马上拔电,郁闷半天。

到现在还没有找出问题,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能有电路图更好,板号614-0445.

所用芯片有,DAP017A,EMC1403-1

AC进去跑2路,一路去DAP017A,另一路去桥。

我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大体积的二极管,正极跟一个场管的散热片相连,断开其正极,焊盘还是0欧姆,这怎么查好呢?

我想上图,可是系统说服务器 io错误。

网友:
不能修改,补充一下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大体积的二极管,正极跟一个场管的散热片相连,断开其正极,二极管的两端焊盘还是0欧姆(短路状态),这怎么查好呢?

网友:
看来大家不敢兴趣。用对比法查了一下,好电源的二极管两端焊盘也是0欧姆的。

版主能不能问一下,为什么我贴不了图片?我一贴图片,就说 Server(IO)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