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58s 战神板版无cpu供电维修求助

楼主(2016-01-06):
1.此版是fm2架构  新架构
2.不上cpu有供电 上cpu无供电不跑马
3.测试内存供电1.5v 内存 vtt0.75
4.vdda 2.5v也正常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才好了 顺便求个fm2架构的时序?

网友A:
看看后面电压是否出来。如果有出来 先换CPU或者换个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后面电压是否出来。如果有出来 先换CPU或者换个供电芯片试试

cpu已经换过了 没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已经换过了 没这个芯片

网上买个芯片吧,4扣那边短路 跟CPU供电芯片一并换掉

网友C:
如果不上CPU有供电, 上了CPU了没供电,那基本上可以排除芯片的问题了,还是先查下桥供电看有没有,你这芯片应该是SVID控制的,BIOS出问题也会影响。

网友:
不用考虑换芯片了,芯片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上CPU有供电, 上了CPU了没供电,那基本上可以排除芯片的问题了,还是先查下桥供电看有没有,你这芯 ...

桥是缺供电  不过板子客户那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