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5

楼主(2016-01-06):
联想E445 不充电        换了电池还是不行    估计是主板的事      求大神给指点   !

网友:
这也说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
什么条件都没都不知道怎么答,换了电池的话,跟主板充电芯片,EC,BIOS这些都有关,要对图纸慢慢查

网友:
检查充电芯片的电路啊

网友:
这个真没办法说

网友:
先找图看充电那一块,然后再说吧。

网友:
查充电电路的元器件

网友:
什么条件都没说别人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网友:
测下充电电感有无电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