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961wc

楼主(2016-01-06):
这台显示器刚拿来现象是不通电,测出高压芯片p609坏,由于高压供电是24v的,所以我在网上订了这个芯片花了三天时间才到,,装上去刚开始可以用可是过了10分钟左右就黑屏了,拆开后测到p609又烧了,真是无语了,真不知道这板上哪里还有坏的,希望有哪位遇到的大师帮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现在 还是黑屏   通电会不会闪一下   灯管电流测过了 了  没有  正常 就改个高压条算了  简单 耐用 又省事

网友:
楼主这块电源板的驱动芯片的型号可以帮我看一下吗?我的这个烧了看不见型号

网友B:
高压真不值当修,网上订芯片加运费也不便宜吧,改压板不行吗?尤其还坏过一次,劝你放弃吧,不过你这种精神值得鼓励,如果修好的话,记得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 还是黑屏   通电会不会闪一下   灯管电流测过了 了  没有  正常 就改个高压条算了  简单 耐用 又省事

灯管是好的改个板子后会显示logo但接上VGA线就是暗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压真不值当修,网上订芯片加运费也不便宜吧,改压板不行吗?尤其还坏过一次,劝你放弃吧,不过你这种精神 ...

改压板后不接VGA线正常接上就是暗屏的。。。。

网友:
难道程序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压板后不接VGA线正常接上就是暗屏的。。。。

什么意思?不接VGA正常?不接VGA就是无信号,亮几提前就来了才对啊,

网友D:
肯定是灯光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灯光不行!

但奇怪的是我单独拿套板子来点灯管试了十多分钟一直都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