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蜂鸣档有无响声有区别嘛?

楼主(2016-01-06):
发现测电阻就会发出响声,测试二极管三极管就不会发出响声这两个档位有区别嘛?

网友:
这两个档位有区别嘛?

网友A:
这是两个档,按SELECT切换的,蜂鸣档就是量个通断,跑线用的,平时打阻值还是用二极管档,两个不通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个档,按SELECT切换的,蜂鸣档就是量个通断,跑线用的,平时打阻值还是用二极管档,两个不通用的

哦哦这样的啊,测量阻值就是要打Ω档位对吧,蜂鸣档不开响声开关也就是测量阻值的对嘛?开响声就是测量通断的作用,意思就是蜂鸣档可以测试两个作用呗?一个通断一个测试阻值对嘛?

网友:
没有  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这样的啊,测量阻值就是要打Ω档位对吧,蜂鸣档不开响声开关也就是测量阻值的对嘛?开响声就是测量通 ...

对,但是不开响声和Ω档是不一样的,你看下那个符号,显得是v

网友C:
蜂鸣档测通断的,二极管档测压降值的,很多万用表这两个档位是做到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蜂鸣档测通断的,二极管档测压降值的,很多万用表这两个档位是做到一起的。

意思就是测量二极管和三极管都要关闭响声对吧也就是液晶显示屏上显示的"V"对吗?V的意思不是测量电压的吗为什么测试二三级管都要让屏幕显示“V”符号尼?测量通断就打开声音显示屏显示的“Ω”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测量二极管和三极管都要关闭响声对吧也就是液晶显示屏上显示的"V"对吗?V的意思不是测量电压的吗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5404-1-1.html
建议看看我发的数字万用表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