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310 CINM70I Erazer异能者台式机 BIOS

楼主(2016-01-06):
版号:CINM70I  VER:1.0电源为外接19V 3.42A

联想D310
联想D310 CINM70I

网友:
是小机箱吗?

网友(2017-11-27):
我的 过半小时 掉电                  下来  试试

网友:
找好久了。。。。。。。。。。。。。。。。

网友(2018-03-28):
请问各位可以用吗?难道没有回复。

网友:
bios  是好的 放心下载 已验证 我的进系统掉电刷完问题解决

网友(2018-07-20):
非常感谢,正修到此机器,找不到图纸点位,点不亮,盲修,刷个BIOS看看。

网友(2019-08-07):
正好在这个BIOS,非常感谢

网友(2019-11-09):
联想的BIOS太难找了,都是靠兄弟原机备份

网友:
有没有官方的下载联想BIOS的方法啊

网友(2020-07-12):
特别给力 就在刚机器拔掉内存会有报警说明过内存就是不显示 电流表跑1A左右 刷完BIOS搞定 成功亮机进系统

网友(2021-09-14):
一次性刷亮,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2023-09-23):
BIOS测试过了,可以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