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3K1品牌机主板检测卡不跑码

楼主(2016-01-06):
电源炸了,boom一声, 从外观上看其他部件没问题,换了一个电源,00不跑码。 又换了一块主板,还是00不跑码,。这是CPU烧了么?

网友:
大神能告诉小白下吗

网友:
电源主板都换了,CPU也有可能

网友:
这种情况你敢直接上电?打各大电感阴值,上电测主要电压,看诊断卡有复位吗?

网友:
换个U试试不久知道了吗,假负载来吧

网友:
先查供电对地阻值

网友:
用一个数码卡看跑什么代码,再决定下一步如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