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220 u口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16-01-06):
信号,电压的阻值均正常,电压5V,信号一个有3.3V 一个0V。  求怎么修

网友:
另外两个U口都能用。之前修过VGA芯片

网友:
跑线,找上拉电阴

网友:
按电路来查故障。

网友:
U都不能用么?考虑bios和南桥吧

网友:
这都看到问题了,就看图修那个信号就好了,估计是断了

网友A:
阻值正常吗?不正常就换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正常吗?不正常就换桥啊

我是不是该扣你分????是不是不认真看帖

网友B:
查另一个信号的转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另一个信号的转换电路

其他能用的U口信号电压也是跟这个不能用的U口一样的,一个有3.3V 一个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