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中要注意的汽车保养知识

楼主(2016-01-06):
日常中要注意的汽车保养知识

  汽车是利于出行的一个好工具,你把汽车保养的非常好,同时它也会以自己最好的状态来为你工作,所以了解汽车保养知识对汽车定期保养不仅可以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而且也有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日常中的汽车保养知识

  1、雨刮片

  雨刮器片的寿命,根据自身质量和使用环境的不同有所差别,通常寿命是2--4年不等。当然,具体还是要看雨刮的使用情况,如果表面受压变形或被硬物划伤则 需及时更换。除此之外,车主在使用雨刮前最好先喷洒一点润滑性较好的玻璃液,以免雨刮片“干刮”。而在选购雨刮片时,车主可以用手指触摸橡胶雨刮表面,如 果发现叶片老化、硬化,出现裂纹,橡胶叶片没有弹性,便可断定为伪劣产品。

图一汽车保养知识

  2、发动机润滑油

  一 般情况下,国内销售的自然吸气发动机车型厂家会要求用户在行驶5000公里-1.5万公里的时候更换润滑油,而增压发动机车型则要求在行驶5000公里的 时候更换,如果车不怎么开或者一直处于停驶状态,最好每半年更换一次机油。当然,如果您所处的环境以及油品质量都还不错,可以适当的延长换油周期和时间。

  3、机油滤芯

  机油滤清器的作用是滤除机油中的杂物、胶质和水分,因此要与机油一同更换。如果不更换的话,机油得不到过滤从而导致发动机内部零件因机油中的杂质加速磨损。

  4、空气滤芯

  如果滤芯阻塞严重,将使进气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同时由于空气阻力增加,也会增加吸进的汽油量,导致混合比过浓,从而使发动机运转状态变差,增加燃料消耗,也容易产生积炭。平时应该养成经常检查空气滤清器滤芯的习惯。

  5、刹车油

  制动液是汽车液压制动系统中传递制动压力的液态介质,使用在采用液压制动系统的车辆中。由于刹车液压系统必须要让刹车油与大气相通才能正常运作,而长期的运转又会使刹车油吸入水份,在高温下转成气泡,导致刹车效能就会下降。因此为了安全,车主要定期检查刹车油并按时更换。建议每两年或者行驶5万公里的时候更换。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类型和不同品牌的刹车油不要混合使用,不然会使刹车效能减低。

  6、刹车片

  根 据个人的驾驶习惯不同,刹车片的使用寿命也不同。不过,车主最好在2万公里左右时对车辆进行刹车片检查,在3万公里左右更换刹车片。平时,车主可通过在停 车后用手触摸轮胎胎壁的方式检查刹车片,如果一个轮胎胎壁的温度特别高,很有可能就是刹车片出现了问题,车主应立即去4s店对刹车片进行检查。

  7、防冻液

  防冻液的全称应该叫防冻冷却液,意为有防冻功能的冷却液。防冻液可以防止在寒冷冬季停车时冷却液结冰而胀裂散热器和冻坏发动机气缸体或盖。但是我们要纠正一个误解,防冻液不仅仅是冬天用的,它应该在全年使用。

  汽车保养知识就是以上所述内容了,有时防冻液长时间不换,其中的防腐、防锈和防垢功能将会降低,这样会造成冷却系统故障甚至发生锈蚀。一般防冻液需每1.5年-2年更换一次,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帮到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