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T220显示器出现的故障!

楼主(2016-01-06):
今天拿到个三星T220液晶,出现的故障为一开始是黑的,慢慢的变白,再慢慢的又变黑,于是我就判断要么是屏问题要么就是屏线或者板子上什么东西坏了!拆开机子二话不说先擦屏线,屏线氧化严重,清理干净重新插好屏线,开机OK!故障解决!附上图!加点分呗!

网友:
不错 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A:
楼主算是捡到便宜了,哈哈

网友B:
哈哈谢谢版主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算是捡到便宜了,哈哈

是的,像这种就是送钱的生意!不过还是要看看他其他地方有没有出问题,避免这里修好那里又坏了!

网友:
楼主  幸运了   一般 三星的 屏 容易坏

网友:
恭喜捡到钱了

网友:
哈哈一开始是判断屏坏,但是不确定,还是拆开看看把屏线擦一下,OK就结束维修了!

网友:
没难度的还是适当少收点!

网友:
很少的,三星一般程序爱坏

网友:
三星  这样的故障我一般都判断是死屏了   捡到了

网友:
如果是AU的基本就是屏幕坏了,三星的被你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谢谢版主鼓励!

恩多发帖 多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