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6 插上硬盘有线网卡不能使用

楼主(2016-01-06):
  Acer4736  不上硬盘进U盘PE系统自带上网功能可以正常上网  插上硬盘  进系统  驱动正常,插网线无反应  网卡接口灯也不亮, 不上硬盘接口灯可以正常亮的。  机器雷打坏。  网卡更换  晶振 南桥都更换过了。求大神给思路

网友:
如果确定了供电信号和芯片都没有问题就考虑南桥。。

网友:
没上硬盘 是插上网线的还是没有啊

网友:
雷打坏的,那要测下哪里还有没有烧坏

网友:
查硬盘供电这一块           有可能插上硬盘  就把供电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