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进水开机准备显示突然掉电

楼主(2016-01-06):
A1286进水开机准备显示突然掉电 掉电的时候电源头变绿 一会充电回复正常开机还是一样掉电 那位高手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给指点一下

苹果 -------A1286.pdf

网友:
测下屏接口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进水的地方先处理掉,然后烤板。